显卡故障,怎么修

楼主(2012-05-26):
有块影驰显卡,进系统过了windows滚动条后,就不显示了,,,但是进PE都没问题,,换块显示就可以进系统,这是什么原因呢,怎么修,大家说说
Windows

网友:
估计是显存的问题

网友:
这种故障现象我换显卡芯片好过。你换个显卡芯片看看。

网友:
额,你查清楚是显卡问题了?我以前有台和你一样,装系统到WIN跑条都不动了 ,你装系统不装所有驱动试一下,

网友:
加焊显卡啊

网友:
加焊主芯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