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KC988维修中请指点

楼主(2012-05-26):
HKC988维修故障是通电闪下就灭。拆开看一个高压包的底板烤的厉害,接测试用灯管,只有一组灯管能亮下就灭,另一组就不亮,直接用高压条代换,电容全部更换,发现故障还是同样。小弟水平不行,干脆直接找了个长城的19电源高压一体板换上,结果通电正常显示,因为之前用这个长城板给HKC的一个22寸代换出现点亮三四分钟后就黑屏。我特意测了几分钟没问题,装机,奶奶的出问题了,通电。亮一下能显示图像然后黑屏,电源灯还是正常显示。没变黄灯。现在郁闷了。。想请教:是不是我的板不行,必须用通用板。。。

补充内容 (2012-5-28 10:55):
换的一体版有问题,再换个就好了

网友:
高压部分和灯管存在问题

网友:
高压变压器肯定坏了。最好点一下灯管,

网友:
灯管有问题 吧

网友:
不明白好繁琐

网友:
像你说的应该是HKC494的板子  这个板子你量一下高压两个4606       应该是这两个芯片的问题 呼呼

网友:
有点糊涂,,重新理一下头绪重新测试

网友:
这种暗屏无非两个地方有问题,一个是灯管,一个是高压板,你可以先用代用的灯管试下高压板,看看会不会灭,灭就是高压板,不灭就是灯管了.高压板能修就修,修不出来直接搞个通用的高压板上去

网友:
灯管和高压板,个人感觉高压板的问题多点

网友:
没变黄灯证明有信号输入屏有显示,重点在高压板和灯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