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V460 CPU供电上管损坏,哪里可以买到?

楼主(2012-05-26):
一台V460插电大短,拆开测量后确定保隔管击穿,CPU供电上管击穿,但这种金属壳的管子问了多家淘宝店都没有问到,论坛有朋友讲可以买到,但发站内信没有回复,所以上来求助

网友:
原型号发上来,我帮你找找

网友:
从别的料板上拆一个呗。同电路代换呀。

网友:
BSB017N03LX3G ,是图纸上标的型号

网友:
上次修一台I3的机子,也是CPU上管击穿,不知道去那里找这种

网友:
我也碰到这个配件  淘宝上也没的买的

网友A:
只有用普通的MOS管改装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只有用普通的MOS管改装了,

这东西改装还真不会,提点下

网友:
管子难找啊。只能在差不多板子上拆

网友:
有人说买到过,能不能帮下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