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帮忙呀。。昂达主板N68S

楼主(2012-05-26):
这个主板上CPU 不上内存不掉电。跑到C1停。。。不掉电。 上内存跑到25立刻掉电。求大师傅帮忙呀。。是那里保护了呀???

网友:
你都测过各路电压了吗??那么我只能告诉你换人I/O

网友:
bios 或是桥的问题?

网友:
内存电压有测试输出正常吗?DDR1=2.5V,DDR2=1.8V。再看看风扇散热部分。

网友:
这个 得还人才好

网友:
供电正常 部分主板是因为没过内存 掉电

网友:
跑到25的时候基本上是开始侦测网络一块了,在一个此时也是北桥与南桥交替的时候,可以先看一下网络芯片有没有问题!!

网友:
网络芯片这个很容易坏的

网友:
今天吹了桥。刷了BIOS。。I/O也换了。就没有动网卡了。。明天试。

网友:
我这块也是同样故障 跑到75 显示器亮一下就掉电了 ,我怀疑是桥。我等下加焊看看

网友A:
刚加焊 用了一个小时不掉电了。 我这块不上内存  也掉电的。跟楼主有点小区别

网友:
引用 网友A:
刚加焊 用了一个小时不掉电了。 我这块不上内存  也掉电的。跟楼主有点小区别

有的板子不上内存掉电是正常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