修了两个电源

楼主(2012-05-26):
     一个小电源+5SB 5伏正常,绿线无电压,检测TL494,12脚有时有无,8脚,11脚,一个电压正常,一个没有,测量两个推动管1815,一个BE两脚,一个正常,一个异常,拆下测量,发现是正常的,把表笔接上焊盘发现还异常,是TL494输出端一个内部短路了,换TL494,TL494的限流电阻也黑了,100欧变1.5K了,换,通电,有电压了,绿线,触发,带负载测量电压正常。修复。
      世纪之星,风云400,+5SB ,绿线电压都有,触发无动静,8脚,11脚有电压,触发电压反而下降,TL494 12脚有15伏,4脚能下降到0,用二极管档测量两个推动管型号BC639,测量值BE:630,BC:627,另一个BE:575,BC:575,像两个不同型号的三极管,而且CE:205-209,损坏了,换上两个2SD667,触发正常,带载电压正常,以前两个推动管一个坏了,会风扇转一下停现在是一动也不动了!

常見的故障, LZ很會修POWER...

网友:
很好的资料.好好去学一下

网友:
电源还是换新的好

网友:
维修中碰到IC损坏很少,上百电源个才碰到一两个,那个世纪之星暴了很多个电容,我认为这跟不能触发没有关系!换了还是不能触发,要是这两个三极管没有仔细看,这个电源就修不下去了,幸亏测了CE两管脚,才发现问题?

楼主技术不错,观察也很仔细,电源有些故障通过认真观察就能发现问题,从而准确修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