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P541坑爹现象。

楼主(2012-05-26):
  客户送过来一台HP541机器  独显,interCPU  ATI显卡   拿过来点不亮。   看电流有1.1A左右。 果断拆机、 加焊了显卡、 加焊之后显示了,打好散热   装起来。。 悲剧出现:  装好之后  自检界面80几黑屏  然后再也不显示了!!!   没办法、 拆开  重做。  做好之后 点了差不多一个小时  测了没问题,客户也催 也快下班了  就给客户拿走了、  结果当晚客户打电话过来说 有又不显示了!!!  我想 肯定不能再焊,然后让客户换显卡,, 客户爽快地答应了。  显卡到了换上去之后  点一下亮了  就装起来  结果刚刚进系统 就黑屏了!!   又不亮了,  我那个郁闷得。。已经毫无思路了。   求大侠告知解决办法   小弟感激不尽啊!!!  量各大供电正常、无明显短路现象。。。  求告知。。!!!~~~

网友:
楼主没有外接下试试吗???

个人认为外接不能说明什么 而且不显示的时候 电流跟拿过来一样, 不过谢谢你的指点 明天外接试下。

网友:
是不是板爆了呀,还是没植好呢?

没有显卡板啊, 唉 蛋疼死了。

网友:
我怀疑就不在显卡上,你加焊那几次也许是烤到了别的原件热胀冷缩原理! 你在亮和不亮的时候测一下 屏的供电和信号吧!对比一下。我怀疑故障不在显卡这边 也许是周边什么东西虚焊或者不良!

网友:
楼上说的有道理,显卡旁边原件都看看

全是电容。。。。 量过了 无短路。。

网友:
可能PCB板有漏电哟

网友:
现在的板越来越精密,眼睛都看花了,哎,楼主还要找旁边的小元件,耐心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