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样的红屏是怎么回事或?

楼主(2012-05-26):
手机图片不行,上网找的这张。上面的图片是看电影时的症状。

故障描述:
1、电脑未开机、拔出VGA连接线。直接开显示器就是全屏红色条纹。
2、连接好电脑开机,在硬件自检画面黑底白字时,黑色背景出现红色的竖纹。白色字不受影响。
3、进了桌面完全正常(前提是桌图美图没有黑色块区域存在)
4、上网看网页完全正常。但是只要页面里有“黑色图片区域”,就会像上面的图片一样。
5、去掉桌面美图、设底色为全黑的话,就全屏都是红色的、垂直的、满屏幕的条纹。桌面快捷方式显示正常,不受影响。

我现在有个21.5的液晶是这种情况。。是哪的问题呀?

补充内容 (2012-5-28 13:36):
已经搞好了,感谢大家。确实是屏线的问题。

网友:
LVDS线路问题吧

网友:
如果不是屏坏了,那么就改个驱动板吧
线的问题
用通用板点屏看看,是不是屏的问题
线的问题吧 缺色

网友:
屏坏了吧。

网友:
一般是屏坏了啊

网友:
换根屏线吧

网友:
刷下码片试试

网友:
在黑色画面中显示偏有红色~可能是灯管老坏把~尝试一条一条灯管测~
如果不是就驱动板.

网友:
驱动板 屏 线 屏 呵呵

网友:
屏坏了.换个屏试试.

楼主威武。。。。

网友:
感觉是屏线问题  你换跟屏线或把屏接口找个刷子刷刷!!

网友:
像是屏线,有接触不好的。重新拔插下试试。。

网友:
排线问题,,换吧

网友:
屏线或者灯管吧

网友:
如果不是屏坏了,那么就改块驱动板吧!最简单的方法就是先用一套通用板点下屏

网友:
建议先换屏线试试就知道啦,大部分问题都是试出来的吗。

网友:
多半是屏线问题

网友:
屏线,显卡,屏,屏电路,具体要自己查的。一张图片说不明白的

网友:
应该是屏线的事

网友:
嗯,可以肯定不是电脑和VGA线这边的问题。我找个屏线换下试试

网友:
先点灯管,再用通用驱动板点屏。

网友:
屏线测一下     在换个驱动板看看

网友:
屏线坏的可能性很大,

网友:
先自己花点时间排除一下么 估计你都没有修吧 没有检查过你就跑来求助了 最简单的 点屏配板 就直接能判断是板子还是屏问题

网友:
驱动板或者屏,,先用通用的点一下屏,,除了驱动板合屏感觉不像其他有问题

网友:
屏线---驱动板--屏本身,按照这个区排除吧

网友:
换个屏线就行了。。或是驱动板有问题,重新写一下程序就行了

网友:
屏线换下试试

网友:
屏线
驱动板 先换了看看

网友:
先检查屏,确定不是屏的问题,直接查驱动板,因为你说上网的时候显示正常,基本可以排除屏自身的问题了``

网友:
先刷程序试试!

网友:
看着像屏线问题,或者用块通用驱动板试试看

网友:
屏线的问题!

网友:
先确认屏自身的好坏,然后检查滤波电路和芯片的LVDS各引脚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