暗屏

楼主(2012-05-27):
暗屏1首先看是不是灯管,2然后是高压条,3查高压条的工作条件,gnd 开关3.3到5v  主供电5v  19v   亮度3.3v到5v     4如果那个电压不正常或有短路 断开屏线接口在测量,最后判断是主板还是高压本身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