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脑用用死机,哪位帮我分析分析是那的问题???

楼主(2012-05-27):
这段时间,接了台老电脑,p4 2.8的老机器,拿来时说是用用自动死机,我打开机箱看cpu旁边的电容鼓了,以为是供电不良,直接更换,可更换后故障依旧,然后怀疑内存有问题,更换后故障依旧,在怀疑硬盘,更换后故障依旧,电源也换过了,还是一样,很好奇是那里的问题,求大虾们帮忙分析分析
cpu

网友:
直接用主板 代换更简单

网友:
这个恐怕只能代换确定问题先了,把除了主板外的其它东西都换到别的电脑上试下,没问题就是主板了。

网友:
CPU温度可正常?

网友:
还是先换主板吧。看到鼓的,还有没看到鼓的呢。电容要不就全换试试!

网友:
用鲁大师检测一些温度,同意楼上

网友:
发热问题,另也需检查一下电源供电部分是否异常

网友:
看看是不是CPU温度不正常?

网友:
看看声卡芯片正常不。。。我以前也碰到过。换声卡OK了

网友:
换个电池试下,我这两天遇到两块板,都是因为电池没有电死机的。
同意楼主:
5.0
mayi312
同意楼主:
有道理

网友:
第一,散热。第二,系统兼容性怎么样
同意楼主:
5.0
水蜜加应子
同意楼主:

网友:
职业灬玩家
同意楼主:

网友:
问题解决了,北桥上从新加了点硅脂就好了,呵呵

网友:
先看 各芯片温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