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HDD擦除坏道命令是神马

楼主(2012-05-27):
我给忘记了

网友:
FBDISK是可以隐藏坏道 不可能擦除吧

网友:
MHDD 4.6有两个:
ERASE
AERASE

网友:
第五项 remap ON/OFF 是否修复坏扇区(如果打开这一项,可以不破坏数据修坏道。此项与第十二项不能同时打开)
第十二项  erase   ON/OFF(此项与第五项不能同时打开,此项主要用于修复坏道,而且修复效果要比REMAP更为理想,但要注意被修复的地方的数据是要被破坏的
完毕。希望能对你有所帮助

坏道里面的数据不是已经被破坏?

网友:
向楼主学习,我不懂,所以多看看

网友:
坏道也可以插除???

网友:
MHDD 4.6有两个:
ERASE
AERASE
本文来自:迅维网(www.chinafix.com.cn),详细出处参考:http://www.chinafix.com.cn/thread-536132-1-1.html

F1里面都有帮忙的啊..

网友:
没有这个功能的,有修复功能,但不强大,一般我用HDDREG来隐藏坏道,当然在坏道不多情况下才可以。。。。。。

网友:
省省心吧。  MHDD  修复坏道。 也用不到多长时间。 有坏道的硬盘。我大把多。  凡是遇到有坏道的硬盘。 我都建义客人换掉。  至于客人换不换。 看你会不会说。 还要看客人有没RMB

网友:
同意3楼,学习中

网友:
ERASE 擦出命令 但是不所有坏道都能搞定的!

网友:
有坏道看在哪里要是在中间什么的,就直接换硬盘。

网友:
MHDD确实比较强悍.

网友:
记号下,以后来好好学习。

网友:
MHDD对一般坏道还是很给力D

网友:
mhdd还是不错的

网友(2015-12-28):
修复命令很强大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