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2-05-27):
如题 我有个长城19寸显示器 开始是开一下就灭 怀疑灯管问题 更换后屏幕闪烁 现在换个一个电源高压一体版好了 我想问下原来的电源板是那里的问题?
显示器

网友:
是原来的高压板,烧的也有毛病了,降低成本,加一个高压条也行
同意楼主:
5.0
学徒工来者
同意楼主:

网友:
一般是高压变压器匝间短路造成的
同意楼主:
5.0
忽略我
同意楼主:

网友:
这个你先要目测电源板,看有没有东西烧坏,再就是闻你一下看看有没有烧糊的气味,再来测量........

网友:
遇到这样的情况我一般都是先外接几根好的灯管看看问题是在高压板上还是灯管,这样就避免白白换了灯管!
同意楼主:
5.0
忽略我
同意楼主:

网友:
学徒工来者
同意楼主:

网友:
背光闪烁说明高压不稳定,背光问题先外接灯管,排除灯管后就是原机高压板了,最简单的办法是整板代换,为了减低成本,拆掉原机高压线圈,断开高压部分电路,贴一个通用高压板上去就OK了
同意楼主:
5.0
学徒工来者
同意楼主:

网友:
检查EMI电路,变压器和相关电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