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sl410k

楼主(2012-05-27):
昨天接一进水机器联想sl410k,客户描述说进水后把水倒出来,就直接又开机使用了,以为没事儿呢,没想到一会儿挂了。我和客户谈好价格,没敢上电,怕再上电在把故障扩大了,直接拆机,目测只有一处有明显进水而且有掉件。是二级电路3V转3V场管的G极所相连的元件,此处是通过一个1M的限流电阻过来的15V电压,电阻已经灰飞烟灭了,死的真够残的,处理完后补上所缺的件(1M的电阻太难找,日了)。

下一步还不能上电开始测量各处对地阻值,没有发现异常,这回可以上电了,心里特别想直接开机显示就好了,直接收兵休息了。呵呵,还真上电了,看来没有什么大的短路问题,电流跑24、25、26有时候循环有时候停止不动(感觉像是不过内存测量一下内存供电正常也没有波波不知道有没有跑数据)。接着又用表量了一下二级3V正常,测二级5V也是5V。我没有波波,有时候就用万能表当一下波波那么测试。测量二级3、5V上来的快慢,3V正常1秒内就出来了,而5V就不正常了,从0.几伏开始跳慢慢的差不多5秒钟才上来,这是肯定不对的,他上来的太慢了,就算上来5V他也只是个电压,电流小的可以忽略。测5V控制极无电压,问题出来了,断电跑线路。在主板的背面上找到一个小的像小米粒似的一个点儿带着绿帽子呢(这儿忘拍照了)。把他的帽子摘下来一看断了,处理断线,再次上电,哎。。。。不顺呐还是跑那3个电流,测了下5V正常了上来的也快,回过头又去查内存,查到主板背面又一个二级电路1.5V转1.5V没出来,测量控制级没有电压,上图纸吧,控制级是与PR101电阻直接相连,这个pr101不用说也是1M的限流电阻出来的是15V,测量1脚为15V二脚为0V嗯应该是有什么东西给把电压拉没了,或是电阻断了,因为电阻小好取下来,取下来测量,这个电阻太小了,当我测量的时候发表是测电压的,顺手就去把表拔到电阻档,回过头一看日日日小电阻呢?这回麻烦了翻来翻去找不到了,只好从料板上取了一个属于最大的电阻474先装上,二脚还是没有电压,查找周围相连的3个场管吧,一一拔,测出PQ16、PQ15有问题扔掉换上。

上电,嘿嘿显示了,终于搞好,看我照的照片上那个474M电阻个头太大,放的有点儿歪,心想给整整吧,直接用烙铁上了,弄完后就范了一个错误就是忘了用表测量一下短不短,电阻下面连锡了不知道,用酒精查的干干净净,吹着自在口哨,上电,晕呐还是跑那3个代码,又是哪儿出问题了?找来找去弄来弄去,又浪费了几分钟,才发现电阻短路电流过大把PQ17给烧了。又换了个PQ17这回好了,这时不知道怎么弄的原来掉的那个小电阻又出现在我的眼前了,用表一测果然是他1M,又把我的474给弄下来换上这个1M阻,上电这回没问题了装机,考机,一个小时一切正常。OK。。。。。

网友:
LZ写的很细呀,就是我这边没有看到图片,好像是没打开。

网友:
进水的机器,如果开过机的,修得很伤神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