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块技嘉GA-945GCM-S2C的不开机问题

楼主(2012-05-27):
     开机点不亮,,主板代码00,,,测各项供电正常,CPU场管G极供电2.3V,内存供电1.8V,北桥供电.1.5V,南桥.1.6,电池供电3.3V,,,L1117三端稳压器3.3V..只有南桥连接的32.768晶振,两脚的电压为,,0.75V和0.26V...另外打PCI的A14脚为280,,什么问题

网友:
裸板也不开机吗?查下开关到绿线

反对楼主: 2.5 同意楼主: 0.0

网友:
你看错了吧。

网友:
CPU的供电、时钟、PG、复位情况如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