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柏一体机,自动重启

楼主(2012-05-27):
如题:
现象:满载时自动重启,
测试:将显示器的电源切断,用外置显示器,一切正常。加上显示器就重启
初步判断,是不是电源问题,请问大家,这个判断正确么

同意楼主: 0.0 反对楼主: 0.0
这个你自己就应该先换个自己好点的电源试验的啊,而且一体机貌似显示器都很大的!所以电源要好点的350W以上的!
应该就是电源的问题,

网友:
记得好象用的是航嘉电源,修过是坏电源的

网友:
那你换个好电源试试吧

网友:
电源上面的电容鼓了吧....达不到所许的电压伏暑

网友:
新手来学习学习。谢谢
本文来自:迅维网(www.chinafix.com.cn),详细出处参考:http://www.chinafix.com.cn/forum ... tid=536151#lastpost

网友:
从外观上  每一个地方的不见都是好的

网友:
如果是电源问题,修这种电源,如何下手

网友:
象你这情况估计不是电源问题,应该是显示部分。如果电源就检查下电容吧。我上次是电源的LP7510坏了,换了就好了

网友:
这种情况维修起来没有什么标准的 只能对你怀疑的部件 进行替换测示就是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