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2寸液晶开机闪烁

楼主(2012-05-27):
22寸液晶开机闪烁,高压板,驱动板,屏线,都换过了,消磁石也放了,单灯,双灯都试过还是如此,求高手!!!

网友(点评):
好像就灯管没有换

网友A:
要首先确定是图像跳动,还是背光闪烁。把屏线拔了,背光还闪吗?

网友:
放消磁石是啥作用?

又不是CRT

网友B:
问题说明白点...看着就糊涂.

网友:
现象描述不清

网友:
你把屏给测试下啊,别是屏有问题。

网友(点评):
电源板检查了吗

网友C:
不插信号线,屏依然闪烁,

网友:
引用 网友C:
不插信号线,屏依然闪烁,

都换了。只有灯管换的试试

网友:
引用 网友A:
要首先确定是图像跳动,还是背光闪烁。把屏线拔了,背光还闪吗?

你好,屏线拿到后,屏是白色的,没有再闪烁,!!!

网友:
引用 网友B:
问题说明白点...看着就糊涂.

飞利浦22寸液晶开机画面不间断闪烁,高压板,驱动板,屏线,都换过了,屏依然闪烁,灯管,双灯都试过是好的,且插上信号线图像闪烁,当拿掉屏线后,只有背光时屏不闪烁,求高手!!!

网友:
引用 网友A:
要首先确定是图像跳动,还是背光闪烁。把屏线拔了,背光还闪吗?

你好,屏线拿掉后,屏是白色的,屏没有再闪烁,!!!

网友D:
飞利浦什么型号,可能得换屏芯片

网友:
引用 网友D:
飞利浦什么型号,可能得换屏芯片

飞利浦LM220WE1-TLM1

网友:
你口述的  有点像屏坏了  闪屏....

网友E:
LG屏.闪屏..拔掉屏线.不闪了.就不关灯管的事了..屏闪 的时候 量量屏上的电压 有没波动吧

这种屏还能修?

网友:
明白了,看来是屏的毛病,关键是能修吗

网友C:
引用 网友E:
LG屏.闪屏..拔掉屏线.不闪了.就不关灯管的事了..屏闪 的时候 量量屏上的电压 有没波动吧

屏坏了有得修吗,

网友:
如果有波动如何修呢

网友:
引用 网友C:
屏坏了有得修吗,

没价值修了,

网友:
一分钟内闪几次且图像能显示,应该是屏电路板的问题吧,!!!

网友:
是图像闪还是灯在闪啊?说清楚一点啊?

网友:
看是怎么个坏法..有些是有可修价值的

网友:
加焊下屏显IC试试@@

网友:
再屏电路板加了一个风扇,现在测试了几天没有再闪烁!!!
同意楼主:
5.0
凡修士
同意楼主:
加个风扇?是散热问题吗?

网友:
应该是屏坏了

网友F:
高人,加个风扇那怎么装进去呀。

网友:
闪屏门,就是闪屏门

网友:
应该是屏的电压问题,检查一下屏的电压正不正常

网友:
这样的情况你找一组套板了哇,排除屏的问题在看驱动板了呀。你样的维修纠结不呀

网友:
问题己解决,加了一个风扇,通电就散热,工作了半个月没有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F:
高人,加个风扇那怎么装进去呀。
盖板多余的部份剪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