出一道二极管的智力题,测下大家的智商。

楼主(2012-05-27):
考察下大家对二极管的理解,测下维修智商
①ABCD,一定会截止的是_____
②ABCD,可能会截止的是_____
③ABCD,一定会导通的是_____
④ABCD,可能会导通的是_____

答案随后公布。再解释。

补充内容 (2012-5-28 16:35):
说下正确答案。看看你们答对了没有。
①B②ACD③无④ACD
看到有些会员说没提供两端压差。这题目的逻辑推理就在于无压差,自己根据压差假设下,推理,就可以得出答案了。

以楼主的思路,我想答案可以是别样的,并非楼主的一种。楼上就是另外一种
如果击穿了,那全导通,,,

网友:
A C D B  看我答的对不对

网友:
我是新手 说错了帮帮忙啊B一定截止
                                  D一定导通
                                  A可能截止
                                  C可能导通

网友A:
要看电压值是多少,直接看不出来。

网友:
文字游戏,有点意思。1B   2AC    3D        4AC

我觉得是正解!

网友:
ACB
D
D
其实有个问题在里面的 就是 + - 的电压差 是关键.

网友:
不好意思我连正负极都不知道那边

网友:
①ABCD,一定会截止的是_____B
②ABCD,可能会截止的是_____A,C
③ABCD,一定会导通的是_____D
④ABCD,可能会导通的是_____A,C

网友:
概念太模糊了,像最后一个如果+电压是0.1V,-电压是0V你能说它一定能导通吗?

网友:
我选abdc  电压是关键

网友:
还有这样出题的,,

网友:
①ABCD,一定会截止的是B
②ABCD,可能会截止的是ACD
③ABCD,一定会导通的是无
④ABCD,可能会导通的是ACD

网友(点评):
回答正确。

网友(点评):
智力100分。逻辑脑力清晰。

网友:
知道导通的压差就行

网友:
答案在哪里,我的是不是正确答案

网友:
这题出的蛮有意思的~
看到这里了没有看到高手来答呵呵,可能是不好说怕说错吧呵呵~我们这些小白同志脸皮厚~
如果这个题的每一项都是单选题的话我的个人答案是:
①ABCD,一定会截止的是__B
②ABCD,可能会截止的是__A
③ABCD,一定会导通的是__D
④ABCD,可能会导通的是__C

同意。

网友:
楼上已有正确很多/

网友:
1、B
2、AC
3、D
4、AC

网友:
我倒,我错了,没看好D

网友:
出题不严谨!有多种可能性答案。

网友:
其实出这种题对我们这种新手很有帮助的!!可以帮助到我们的。。。谢谢楼主

网友:
要看电压值是多少,直接看不出来

网友:
一定会截止的是  B
可能会截止的是  A C
一定会导通的是  D
可能会导通的是  A C

网友:
答案已经出来了,我也不凑热闹了

网友(2014-12-27):
楼主出的题目不正确

网友:
①ABCD,一定会截止的是_____B
②ABCD,可能会截止的是_____A,C
③ABCD,一定会导通的是_____D
④ABCD,可能会导通的是_____A,

网友:
这样也行呀,学习乐

网友:
楼主的答案是合理的

网友(2015-02-06):
要是我选 就D能通 其他都不会!!!呵呵

网友:
引用 网友A:
要看电压值是多少,直接看不出来。

二极管正常导通时候,本身正负极两端是存在电压差的,其本身内部压降值一般为0,7V左右。

网友:
嗯,当二极管处于截止状态时候,本身正负两端是不会存在正向导通压降值的。

网友:
ABCD,一定会截止的是_____B
ABCD,可能会截止的是_____ABCD
ABCD,一定会导通的是_____D或者没有
ABCD,可能会导通的是_____ACD
这题出的不完整,二极管两端都正或负不代表电位是相同的,只要二极管正、负极间压差大于点六左右时即导通。

网友:
B...C....D.....A

网友(2015-03-17):
好晕啊,这是智商低的表现吗

网友:
应该是:b ac d ac

网友:
这个了解一下还是不错的

网友(2015-05-09):
12楼回答正确

网友:
有点意思啊

网友:
一定会截止的B好像不正确

网友:
是道推算題,多做做這些很好,可假設在各種情況下。

网友:
有空搞搞三極管和MOS管的來弄弄。

网友:
B也不是一定会截至啊,如果右边的正电压大于二极管的击穿电压呢?不要忘了,稳压二极管就是反向工作的,靠击穿电压值来稳压的

网友:
这个要怎么分析呢,楼主,答案什么时候 出来,让我们也学习学习

网友(2015-06-22):
是,两个“—”没说那边更大一点,同理两个“+”也是,“+,—”是压降多少没说,就都变成可能了

网友:
受教了,受教受教了

网友(2015-07-28):
- -这么刁钻。。。。。。

网友:
①无
②ABCD
③无
④ABCD

网友:
为什么没有能导通的、

网友:
我个人认为四种不接在电路当中,这四支二极管电压超过1V,都会导通的,

网友:
彻底搞不懂,没瞎说吧

网友:
都是高手哇

网友:
纸张上的东西,没说明是不是理想二极管。出题不严谨。

网友:
楼主给的答案有错误

网友:
我去,有陷阱。

网友(2015-08-28):
额 还是好好学学吧

网友:
看不懂,新手学习中啊

网友(2015-10-07):
①ABCD,一定会截止的是B8 Q& |, O' }) T$ K) Q3 v2 l②ABCD,可能会截止的是ACD: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