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启天E4000不能进PE和安装系统求助!!

楼主(2012-05-27):
如题,更换内存、刷BIOS、拆除网卡、补焊北桥。故障依旧。能进BIOS,进PE始终是黑屏同时就死机了。无思路,求助。谢谢。。。。。。

反对楼主: 0.0 同意楼主: 5.0
你有用你自己的硬盘做个系统试下能进系统吗?我看你这完全是瞎搞
北桥都动过了 唉 你用硬装的装过没
怎么搞到北桥去了? 要高也该搞南桥啊???

网友:
这么大刀阔斧的    没问题都挨整出问题了

主板真招罪啊。。。
3.1

网友:
一步一步替换吧 慢慢缩小故障范围

网友:
换cpu试试

网友:
这CPU集成的板上的吧?查下CPU供电看看

网友:
凌动的。多半是板或CPU问题 。。

网友:
加焊CPU 好的可能性很大。

网友:
学习一下,新手 啊 、、、

网友:
能不能硬装试试看看呢

网友(点评):
我先试一下吧

网友(点评):
人家是进PE都黑屏呀…………

网友:
内存的问题性很大,同时也得排除硬盘的问题再说其他

网友:
换主板吧,,

网友(点评):
报完维修价格了。换板的时间也来不及了。

网友:
把硬盘取出来 ghost个win7的试试

网友:
cmos你清了吗?

网友:
首先应看看是不是硬盘的问题。进DOS工具箱能装系统吗?不行就GHO 一个。看看释放不。不行就查下内存周围电路。

网友:
为什么不把南桥给干了呢?其它都正常的情况下

网友(点评):
这种毛病挺怪的,以前这种945G的主板无显示遇到过北桥坏的,更换就好了。听你的我先处理一下南桥,好了,再回个信。马上就处理。好在我有2台BGA。店一台。工作室一台。

网友:
刚硬装了,也不行。就是黑屏就是死机。

网友:
最后更换南桥问题解决!!!!!

网友:
楼主这种情况还是蛮多的,台式机南桥懒得换,价格太低了

网友(点评):
换南桥收140.客户同意。

网友:
这还用说 肯定干南桥啊

网友:
可以先刷个BIOS看看

网友:
台式机越修越没感觉了   水分太重了    感觉修着都是在浪费时间的

同意楼主: 5 反对楼主: 5
什么叫水分太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