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高手指点CQ45

楼主(2012-05-27):
请高手指点CQ45进水机,下午有一客户像火烧眉毛似的,说半杯水自己没喝了,全让他给电脑喝啦,之后就是漂亮的画面逐步消失。。。我拆开,清洗后,打一下电感组织,3.3V严重短路,PL501也严重短路,北桥电容有两个阻值为零,电流表待机0.168,开关脚只有1V电压,各路管子拆下量下没什么大问题,心里琢磨3.3V短路,就把南桥摘掉3.3好像不短,但是PL501依然还是原来的PL501,大短呢,摘掉51124,依然还是那个PL501,南桥叼喽一个,KB926叼咯一个,现在请高手指点  这个PL501是给谁供电的,看下图纸,没找到给谁,不会是北桥吧,??求助

网友(点评):
看图纸应该是北桥跟显卡

网友:
不会吧,老大们再看下,我可不希望是这两个中一个,

网友:
显卡供电啊

网友:
但我量着显卡每短路,至于北桥,有些北桥有两个电容阻值是0,也没问题的,
在线等,

网友:
+NVVDDP是什么信号??

网友:
给显卡跟板供电。如果上下管电容没短的话那很大可能桥是挂了。。

网友:
干显试试,不行干桥

网友:
把南桥换上,KB926换上,51125和51117都换过,北桥去掉,现在还是不触发待机0.049

网友:
破机子好几天啦,

网友:
把显卡摘了,看看短路不?显卡烧的可能性很大呀

网友:
现在35V有能开机,北桥短的取下,开机跑到0.158,停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