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压滤波电容加长引脚有影响吗

楼主(2012-05-27):
高压滤波电容鼓了,手头上有同压同容量的替换,但是手头的电容是“短粗胖”的,直径太大无法安装在原来的位置,请问可否在原来的位置引出导线接到电容?这样会不会影响滤波效果?

网友:
没有影响

网友:
国产的都是短胖粗

网友:
没有影响的。

网友:
不建议这样做。听说会引入寄生电感的。

网友:
接好,包好,别出问题就行

网友:
用1.5MM的引线焊接也可以,只要做好绝缘就行

网友:
应急修理可以这样做,但不能总这样做。

网友:
不提倡此种做法,高压滤波电容多的是,从废电源上拆就是了。

网友:
只要引脚处理好就没问题,可以用

网友:
可以这么做,要做好绝缘

网友:
只要不短路,做好绝缘,可以的。

网友:
这样做没有问题 我 经常都这样做

网友:
用粗线接,稳固就好

网友:
联想的机,屏蔽罩里实在装不下,装在外面,线长达20CM,我是用的粗一点的线,没问题。

网友:
没问题的,用热熔胶固定好就行了。

网友:
没什么问题的,只要处理好引脚的绝缘就OK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