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CG-31311T 开机掉电

楼主(2012-05-27):
客户送修一台sony PCG-31311T 开机掉电。客户反应,此机一直能正常使用,昨晚玩了几小时游戏后,就自动关机。再启动时没进系统就自动关机。
之前修过几台开机掉电的上网本,多为半载CPU 虚焊。拆出主板,测量各电感阻值无异常,电压也正常,无进液痕迹。于是想靠经验先加焊CPU。
加焊CPU无果,加焊北桥无果。
想来如果要订CPU代价太大,而且不一定是CPU的问题。先放下。回家后还在想这台机器,突然想到之前修过三星的一台R428不定时自动关机或自动开机,是开关小板的问题。第二天回店里,拔出开关板,短接针脚开机,一切正常,拷机一天都没问题。
拆开小板测试,有短路的地方。
订小板更换解决。

网友:
索尼笔记本线很容易断

网友(2012-08-09):
我有一个更坑爹啊。客户换键盘的拿回去一天又拿回来,现在开机电流只有0.11。

网友(2013-01-06):
杯具啊  我的把桥都干完了 还是开机掉电 。电流上到0.35的样子。不插内存不掉。一插内存就掉。电流0.000

网友(2013-04-27):
我有一台不通电啊,请问这台机的线路图吗,

网友(2013-08-06):
今天 刚好修到一台,待机电流,0.013在跳变,按住 开机键,电流在0.013不动,查待机芯片U51,无3.3V 5V输出, 测试对地阻值 ,发现L13 5V对地为0,短路,心中一喜,问题快找到了,,,

网友:
接上,断开L13 测量 L13前面U50 U53完好,  L13后面,对地为0;测试电容TC17两端阻值为0,不会是电容击穿了,拆下电容TC17,再测量L13后面对地阻值为766,正常了,  再测电容,击穿,换上 好电容,开机OK

网友:
你有这个机器的图纸吗? 大哥? 我也在修这个板子    电流在0.0012 不动  有图纸给小弟一个图纸 不胜感激!

网友(2015-06-09):
我有一台是开机键上面没有3V,用风枪吹BIOS就可以自动开机,开机电流跑速就是不显示。

网友:
BIOS也刷过,还是一样的故障,冷却了还是不能开,能开的时候开机脚只有0.3V

网友(2015-07-17):
12年的贴我竟然还能回贴吗,我的这机器也是掉电,我也怀疑开关板,但是开机后我把开关插线拉了还是一样

网友(2016-05-31):
感谢楼主分享,成功解决了一台一样的机器 ,不过我没买 板飞了两根线到那个复位开关,索尼有两个开关

网友(2016-12-05):
我的0.5不亮

网友:
0,5不亮机重点查一下时钟和复位,电压基本出齐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