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技嘉EP43-DS3L,触发后不跑码,上电、断电,不能反复

楼主(2012-05-27):
技嘉EP43-DS3L,触发后不跑码 ,上电、断电,不能反复。拔掉12v cpu供电小插头,就没有重复上电断电现象。特求助

网友:
你上内存或者显卡没有,有些主板不上内存或者显卡就会 出现这种情况

网友:
上有内存,并更换过内存试过

网友:
你查查CPU供电是否有短路现象!

网友:
上下管无短路,曾拆掉pwm芯片,故障依旧

网友(点评):
PWM拆掉上电不怕烧场管吗?

网友:
先刷bios,淡然测量12V对地组织

网友:
是否有短路,CPU是否坏,CPU供电是否正常,先查一下好吧,

网友:
单桥的话就直接做桥就好了

网友A:
你把两个bios都刷一下,然后最简单的就是放下电,试试   我以前遇到一个主板就是放了电好了.还有你得测测主板上的电压对不对,有时候电压不对也会引起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把两个bios都刷一下,然后最简单的就是放下电,试试   我以前遇到一个主板就是放了电好了.还有你得测测主板 ...

bios刷新过,故障依旧。cpu供电部分场管无短路,cpu换过,pwm芯片曾拆掉,故障一样。拔掉12v四口插座就不断电重启,我想故障应该还是在cpu部分吧,

网友:
刷个低版本的BIOS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