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机一段时间 黑屏死机

楼主(2012-05-27):
我的独立显卡放在别的电脑上就不会出现黑屏死机的问题
一放到这电脑上开机一段时间显示器就没反应了
或者直接死机
请问是什么问题啊

网友:
可能是人品问题吧!

网友:
你的主板有问题了,还要问吗,

网友(点评):
这个有可能。。。。。。。

网友:
这还用问,是电脑问题啊

网友:
你已经通过排除法,显卡没问题,就是主板咯

网友:
我有一块9350的刀卡也是这样,在低档次电脑的XP系统下很好,一旦到高档电脑的WIN7下经常黑屏。

网友:
换别的显卡再试一下,不就可以鉴别出是否主板有问题?

网友:
换别的显卡没问题啊

补充内容 (2012-5-29 17:40):
已经解决了
请问怎么改状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