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bm老本认硬盘 但是光盘做不上系统

楼主(2012-05-27):
最近接到3个ibm a和r系列的老本  都是不进系统  用硬盘盒装好系统但是不解压  光驱也够不上  怀疑南桥的问题  一顿修  悲剧发生了  两个本子都死了   今天又来了一个  没去维修  考虑做系统的问题    先用光驱进入pe  然后把u盘里的系统go进去   没想到就好了  真悲剧

网友:
有的时候老本的光驱不好使,所以go不进去的

网友A:
做南桥试试

网友:
IBM的机器确实很挑剔,别的机器上G了系统一般都启动不了。只能在IBM一系列的机器上G,才能安装。

网友:
是啊,IBM的主板能吃掉,其他的板子也轻松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做南桥试试

一般不是南桥的事  干不好板子就死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