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Q40开机大小写和数字键一直闪!!

楼主(2012-05-27):
CQ40开机大小写和数字键一直闪!! 不是像那种闪几下,停了 再闪的 , 是一直闪 ,间隔1到2秒闪一下,电流跑到1.2A等会掉到0.8A 马上又升到1.2A 内存没有波形,等待高手解答  急!!!!!!!

网友:
AMD的注意CPU

网友:
换CPU,加焊北桥。

网友:
CPU没工作,CPU工作会到1。6A左右,
这个机器CPU容易坏哟

网友:
换CPU   但从简单的做起先换个内存注意擦下内存槽  这二个不行就干NB

网友:
北桥吧.试试

网友:
学习了呵呵和

垃圾

LQW520 -5 严禁灌水

网友:
显卡取下来重新植过 桥加焊过 注意是一直闪

网友:
遇到过类似的现象是北桥!只是大小写灯闪!

网友:
要么CPU要么北桥问题

网友:
这机器就是一废渣机器。 按官方闪灯的话是CPU没过。 建议楼主 先换CPU 内存 再NB  SB 。 如果还不行。 退机 或者 换主板。

网友:
bios不行就北桥

网友:
HP CQ系列不正常都是闪灯...这种机器U 跟桥问题多

网友:
我这也是CQ40  是英特尔芯片组的,闪四下,集显,。加焊过北桥还是不行,哪位高手有修好的分享一下啊

网友:
我这里是要啥啥没有 怎么换CPU

网友:
按照这三个步骤来、先换CPU试一下、不行刷Bios、再不行就干北桥、这是一个通病、但解决的人不多、刚好我也有一台你这样现象的机子、第一次换了CPU好了、AMD的U坏得多、但客户拿回去第三天就故障还原了、拿回来我再换U故障依旧、我以为是我的U坏了、但上到别的机子上是好的、我就果断的刷了一下Bios故障还是一样、结果没办法订了两个北桥、换第一个的时候显了一次就再也不显了、换第二个的时候显了三次就不显了、弄得我没心思搞了、直接退钱给客户了、因为我想这么不稳定的机子修好了以后会有很麻烦的事情、考量维修费才180的基础上、我选择不修

网友:
刷个bois吧

网友:
180的维修费还低吗  我们这里只有100左右 几十也搞 北桥上面有几个电容短路的正常吗  取下来不断路 装上去还是短路 不晓得正常不

网友:
  北桥  !  cpu    CPU座  。  绝对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