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板无时钟 复位低

楼主(2012-05-27):
一块台式775主板,上CPU假负载参考电压1.55V偏高0.35V,复位电压只有0.29V,时钟无电压,核心电压也偏高,无PG电压。应该先检测那里呢?请高手指导谢谢!!!

网友:
按时序来。。。。。

网友:
先修PG电压

网友:
先看内存电压正常么!  在看 VTT_CPU 电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