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块昂达N78C rev2.0不触发

楼主(2012-05-27):
一块昂达N78C开机没有反应,开机电压有3.3V,电源接口有5V待机,这块板是没有IO的,跟两条线都到IO那个位置,没有断线,BIOS也有3.3V也从写过啦!不知道什么什么问题,这块板是怎么触发的、、请教各位怎么下手修,

网友:
新手来学习学习。谢谢

晨翔电脑 -5 严禁灌水

网友:
怎么可能没io啊,是集成到桥里面去了,有的主板靠南桥触发,有的是io,还有是特定的芯片,你应该上个图的,实在不行加焊下南桥啊

网友:
南桥加焊过啦!还是一样、、没什么特定的芯片、、

网友:
这块板是桥的问题、、换了可以啦!不过N的桥也太贵啦!60块一个还是测试的,收不到什么钱赚到经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