郁闷了!

楼主(2012-05-27):
今天早上接一台华硕VH196显示器,,故障是闪下灭掉,,经检查时灯管问题,,二话不说,,开工(很小心),,15分钟后搞定,,试机OK ,,准备装起来自己用用看,,刚把盖子合上(很轻松的)看了一下,,*脏话*,,善了个哉的,,出问题了,,只见屏幕中间有红色的颜色,像是涂鸦的那种(不是很清晰,不过看的出来,打开网页基本看不到),,而且微微有点干扰,完了,,拆,擦屏线,换屏线,无果!屏上电压基本正常,,(驱动板我压根就没有碰过),,弄不明白了……

网友(点评):
就是屏问题,不知道伤到哪里了

网友:
看你怎么跟客户解释了

网友(点评):
你认为是屏坏?没那么奇怪吧?就盖上外壳就不行了,很轻松的没有任何阻挡,,我也郁闷了,

网友:
你盖盖子的时候是不是盖子的顶部的边框碰到屏背板上的线了 不小心卡了一下 当然你没有察觉到

网友:
大前天,我也弄了一次这样的故障,好处是在四个角上,他娘的,我也是很小心的,和楼主的现象是一样的,看电影的时候就明显了,好处是在角上,客户没有说什么

网友(点评):
我的就是现实桌面的时候明显,,打开网页的时候看不出来,,明明很小心了。。反正先放着了,,等几天再看看,,越是急越弄不来,,可能是屏问题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