信步工控主板开机进系统一会就自动重启

楼主(2012-05-27):
信步工控主板开机进系统一会就自动重启,已换过内存重装过系统,有时2,3分钟重启,有时10几分钟重启请问是什么问题。

问题有好多种,散热,电源,内存,供电不稳定等等。。。

网友:
电源换过了吗?

网友A:
CPU温度高了吧

网友:
电源 。。。
散热。。。。

网友:
还有开机按键,也要检查

网友:
应该是电源和cpu这两个方面可能性大一点

网友B:
电源换过没,有时电源也会出现这样的问题的!

网友C:
引用 网友D:
CPU是集成的

难道cpu有pci一样的单独擦孔吗?

网友:
引用 网友B:
电源换过没,有时电源也会出现这样的问题的!

电源换过了,也会重启

网友:
引用 网友A:
CPU温度高了吧

装了个鲁大师检测CPU温度只有40多度

网友:
引用 网友C:
难道cpu有pci一样的单独擦孔吗?

CPU是集成凌动处理器的

网友E:
电源换个试试。百分五十可能性

网友:
进PE也一样吗

网友:
测下cpu温度

网友:
引用 网友A:
CPU温度高了吧

CPU温度过高,一般是自动关机吧,很少有重启的!

网友:
刷个BIOS  看看。。

这种BIOS 基本上找不到吧

网友:
换电源被 试一下

网友:
引用 网友E:
电源换个试试。百分五十可能性

已经换过电源了

网友:
这板我曾修到过    是桥虚寒     这不好搞 一步一步来它CPU是焊在主板上的   很容易 搞不好就出现报废的情况       但我还是请  你考虑 换个硬装的系统试试看      还出现 自动从启的 话  在考虑加焊

网友:
你用示波器打一下CPU的供电以及信号供电,内存供电看看稳不稳

网友:
同意楼上,先装个系统 再说,系统 有问题也会自动重启的。。。

网友:
换个大功率的电源, 摸摸主板那个地方热 拿个机箱风扇吹一下。

网友:
电源也换过了,进PE里复制U盘文件到硬盘,或者GHOST系统也会重启的

网友:
看下是不是CPU 的问题

网友:
这种板我修过好多,都是其它用途的,很多是桥的问题但不是坏,都是虚的,我都是拆下重植我不支持加焊,这样对自己负责也对客户负责。

网友:
这天气,我都换了好几个散热器了

网友:
我觉得你先锁定故障再说,现在是什么问题都不知道,主板、系统、电源、外置设备?

网友(2019-09-16):
进系统重启专题
:h
ttps://www.chinafix.com/zt/19846-1.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