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P1005打印或者复印多张时两张纸间隔十秒左右

楼主(2012-05-27):
    如题,每次都是等第一张纸出来以后,等上十秒钟才会再出第二张纸,恢复了出厂设置还是这样,哪位高手遇到过,指点一下

网友:
内存小,换个大点的内存

网友:
出纸传感器

网友:
检查一下定影

网友:
拆开机器大清了一遍,还是那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