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SL410K的问题

楼主(2012-05-27):
联想SL410K所有电压正常,时钟复位有,电流跑0.8五秒钟掉电,南桥换了,EC换了一样,北桥加焊过,这种问题是不是按不跑码修

测电路了吗

网友:
装了散热器的话 还会掉的话  就先换个北桥

网友:
集成的还是独立的啊

网友A:
有可能是BIOS程序问题。刷程序试试。

网友:
看看有没有什么地方短路呀

网友:
掉电是不是少电压

网友:
引用 网友A:
有可能是BIOS程序问题。刷程序试试。

是独显的,BIOS也刷了

网友:
解决了吗,分享下

网友:
记得把机器装上测机会不会亮 不要只看电流表的跳变
可能因为这个搞死这机器
因为我碰到好多联想的机器必须把东西装上去才知道亮不亮
我昨天做显卡五次 电流表老是跑到2A多,然后直掉到0.01
装上机器居然是亮的

网友:
碰到过 好几次这样的问题。 做完显卡测试的时候 无显。 结果装完机器后 可以亮机 正常。

网友:
刷BIOS试一下

网友:
拿下u   看是否掉电

网友:
这款就是难修,好了么,是什么问题,我也急

网友:
CPU供电,检查CPU是否有温度,如果没有温度肯定是有电压没有出来

网友:
楼主搞好没有 分享一下啊

网友:
连跑没跑码都没搞清楚就换南桥,刷BIOS ,IFLU

网友:
我现在也是有个机器一样。

网友:
把散热片装上应该就不掉电了

网友:
刷下BIOS吧。

网友:
独显的0.8几  是不是少电压了啊

网友:
这机灌胶的,你加焊有用吗??估计爆珠了。

网友:
我也遇到了  楼主修好了么

网友:
耍BIOS试试啊

网友:
机子是不是摔过啊   把北桥取下看看

网友(2012-07-11):
我有台机器也是这样的问题。电流到0.8跳几下就关机了。CPU的供电才0.8V电压   我把CPU供电芯片加焊下就有1.3V的电压了也不掉电了但是不跳变 不知道是哪里问题。有谁知道这款机器正常时候U是多少V电压

网友:
CPU供电心片,刷BIOS,看少没少电压,

网友:
手上也有个,开机黑屏,电流跳变到1。21 然后就不动了,ATI的独显,电压齐。
这样的问题,一般都显卡问题多,但是不敢贸然动大件。
没思路了。。。。

网友:
时钟复位都有了,dmi总线。host h——ads  bios:cs ce都测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