该死的惠普516

楼主(2012-05-27):
接机一看电流开机以后一直在1.2---1.8之间跳跃,感觉像是显卡,然后拆机上档,----------上U内存,发现不亮,难道惠普的还有其他的问题么。然后又重做一遍还是一样,心里开始不自信了,然后狠下心重置,结果还是一样的,上诊断卡还是00---c1 ------1a   ----7a-------c1-*------反复。到底是哪里的问题啊,我是菜鸟,哪位给指个路啊

哥也觉得无语了
你等级混这么高就这么二下子?顶着个铜级维客说自已是菜鸟,叫我们情何以堪!!!!

网友:
amd 的U吗    是的话  换个试下

网友A:
如果是AMD芯片组的话有可能就是北桥

网友B:
如果C1的话 内存没问题;估计是北桥,你按住试一试能不能过

网友C:
AMD的话,很有可能是北桥,上次我就修到一个

网友:
可以先刷BIOS试一试

网友D:
HP516,这种现象,BIOS也容易出问题。这种跳变,三种现像,BIOS,CPU,北桥。只能一一排除。

网友:
引用 网友A:
如果是AMD芯片组的话有可能就是北桥

北桥啊,要换还是加焊?

网友E:
引用 网友B:
如果C1的话 内存没问题;估计是北桥,你按住试一试能不能过

轻微的吹过还是不行,压了也不行,,不会是坏了吧

网友E:
引用 网友D:
HP516,这种现象,BIOS也容易出问题。这种跳变,三种现像,BIOS,CPU,北桥。只能一一排除。

bios找人刷了,u是好的,那就是北桥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AMD的话,很有可能是北桥,上次我就修到一个

你的是加焊的还是换的?

网友:
刷了还是一样的

网友:
amd 芯片组 问题 很多的

网友:
碰见一直循环的排除内存CPU后,就看看bios吧,几率很大

网友:
内存啊   反复读内存 AMD不过内存都这样

网友:
上五修了一个HP CQ40的机器   QL6  的AMDCPU   换个U就好了

网友:
引用 网友E:
轻微的吹过还是不行,压了也不行,,不会是坏了吧

这个 我也不好说 因为北桥管内存,你也可以刷BIOS试一试的。

网友D:
引用 网友E:
bios找人刷了,u是好的,那就是北桥了??

那多半是北桥问题。一般热一遍好不到,只能重新植,植了不行就只能换芯片了。

都排除了 就只有北桥了 比较明显了

网友:
先刷BIOS 不行再换CPU 还不行换北桥  三步曲

网友:
bios,
刷吧,,刷了就好,

网友:
大哥CPU问题我遇到过的

网友:
先换U,加和焊北桥,不行换北桥看看,

网友:
通常是北桥 试试吹热北桥 看看

网友:
BIOS电池有电吗?AMD芯片组的好像没电也不行。

网友:
换多个U试下。呵呵。AMD的U也坏得多啊。

网友:
你这款机器会有灯提示的,你看你的机器大小写灯闪不闪,是怎么个闪法?显卡坏的话是闪4下。希望对你有帮助

网友:
  是AMD的话!  BIOS   U  北桥

网友:
处理器的通病~!换好处理器后散热器改良一下`!

网友:
北桥。换了吧

网友:
BIOS是通病哦

网友:
引用 网友D:
那多半是北桥问题。一般热一遍好不到,只能重新植,植了不行就只能换芯片了。

那就是北桥问题,要不换,要不植植看

网友:
QL62 QL66都容易坏

网友:
我遇到好几个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