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一直遇到点怪毛病开不了机一点晶振就开机是什么问题 ...
最近一直遇到点怪毛病开不了机一点晶振就开机是什么问题??

楼主(2012-05-27):
前天昨天一直有客户拿来
主板维修
,很多开不开机但是都犯了一个毛病就是按开关针没反应,点下晶振主板就开机了,再试还是老情况,换个晶振还是老情况,不知为什么难道一个小小的晶振都这么难换??还望高手指教是不是还有其他地方坏了??(晶振的谐振电容也换过也不行)
开不了机

网友:
换个南桥 就好了
同意楼主:
5.0
点纸维修
同意楼主:

网友:
IO南桥,总那么两个

网友:
先加焊南桥,不行的话换 我的跟你差不多加焊桥好了

网友:
换谐振电容,电阻,加焊南桥。不行换南桥
同意楼主:
0.0
3.1
同意楼主:

网友:
能具体讲解下吗???我也遇到好多折情况。不明白是什么原因,,。、求解。。。

网友:
CMOS电池、电路;待机电压;32.768相关;IO;南桥!
同意楼主:
5.0
xiaoxiaobai
同意楼主:

网友:
换桥真的能好吗

网友:
看看晶震波形正常否,不正常南桥晶震都可能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