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星80G并口硬盘 有时不能认不到硬盘

楼主(2012-05-27):
一块台机三星80G并口硬盘  早上冷机开机认不到硬盘  重启几次或关机几次就能认。检测硬盘没坏道。只要引导进了系统,怎么使用都是正常的。确定是硬盘问题。是否电路板坏了?这盘怎么修请大师指点谢谢。

网友(点评):
分区表有问题,或者引导程序有问题,重建分区表试试。

网友:
记得以前碰到过因为主板问题导致有时不认并口硬盘的问题,但是认串口硬盘,当时月饼管理提醒查第一脚有无5v,果然没有5v电压。

网友:
电路板的可能性非常大,换板试试。

网友:
换下电源插口试下,要不行只有换板子了

网友:
我把电路板取下来把 把电路上所有接触点清洁了一下。就好多了  刚开始几天还出现不认盘  现在天天在用好像没问题了。故障没出现了。

网友:
这样也能修好硬盘,呵呵,以后我也试试看

网友:
我还有几个也是这样认不到盘 试试版主方法如何

网友:
我对三星硬盘没有好印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