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P CQ35清理灰尘后,进入到系统时自动断电,求解!

楼主(2012-05-27):
开机时没事,系统输入密码按确定后过5秒左右就自动断电,进PE没事,后来重装系统好了,请问怎么回事?谢谢了

网友:
没清理之前 有没有试机器啊  ,是不是系统原来就是有问题的

网友:
原来的系统没问题,客户就说打游戏好死机,散热不好,要清一下灰。

网友:
这个还真没见过,不过我想是清灰过程中,碰到一些小元器件,导致主板出现出现这种故障。。。。。

网友:
那也不可能重装就好了啊

网友:
会不会改了硬盘方式啊。

网友A:
好了就行了,有时候有些问题那是说不清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好了就行了,有时候有些问题那是说不清的

你真逗,我正在尽量知其所以然。

网友:
多半是改了硬盘模式,有些机器清了灰之后会出现这种问题

网友:
很多机器拆机之后再装上去就要重新改硬盘模式,不然进系统不是蓝屏就是死机

网友(2015-03-27):
这个真不好说  看来以后要多多小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