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苹果图纸问题

楼主(2012-05-27):
今天修到一台苹果,MC374的,股指是暗屏。LCD_BKLT_EN没有电压。检查到F9800一端有电压11.6V一端没有,看图标示应该是保险,从料板找个来量,发现也是不通的,难道这个F9800不是保险吗?熟悉苹果图纸的大师来解答下。

网友:
这东西很少人会分享貌似,,,以前我也各种问人,,,没人回答关于苹果的一切消息。。晕死我了

网友:
假如楼主的料板上的料件也是坏的呢,还是好好查查,送到哪个地方去了吧,看电路标示应该是保险类,只不过是美国佬他们的画法

网友:
感觉是保险2A,32V

网友:
用个普通保险换上就行  没什么大不了的

网友:
看图上的就是保险

网友:
100%是保险    呵呵呵

网友:
是保险Fuse

网友:
今天换一个苹果机的键盘,换了后不亮机了. 要抓狂了.

网友:
是保险,你可以看看后面的电路分析下,就知道了。

网友:
是保险   苹果图纸就这么画

网友:
应该是个图纸哦、、

网友:
是保险,换之前先量量后级有没有短路,这个很容易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