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2-05-27):
华硕945独立大板开机闪一下就灭了,然后就开不了机了,把P4接口拿掉有时能开有时不能开,是场管短路吗???
开不了机
同意楼主:
3.5
点纸维修
同意楼主:
很明显嘛!

网友:
两公里之内
同意楼主:

网友:
还是威盛芯片组的!
同意楼主:
5.0
best123
同意楼主:

网友:
还是威盛芯片组的!

网友:
很有可能是板子上有短路 保护了

网友:
掉电之后,你再测一下电源绿线有没电压,来判断是电源保护还是主板保护.

网友:
j是呀5楼说的不错,先确定是那里问题

网友:
100%有短路
反对楼主:
1.0
ZK浪子
反对楼主:
不一定

网友:
打下P4接口12V的对地阻值就知道了。短的话一般是上管击穿
反对楼主:
5.0
易点小弟
反对楼主:
绝对不是这个问题啊,如果这样短了,那麽楼主也拔过P4插头了啊

网友:
我知道肯定是短路了,就是不知道是哪里短了

网友(2012-06-28):
有可能电源管理芯片

网友:
如果不插4P可以开机,那就是12V短路了,测一下对地阻值

网友:
应该12v短路了。

网友:
打一下电源4pin插槽的对地阻值看一下是不是有短了?安你说的去掉4pin插槽时开时不开!应该是开机电路问题

网友:
量场馆没短 就是管理芯片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