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记本通病分享

楼主(2012-05-27):
1、  联想旭日150

此机器通病为CPU供电芯片ADP3205空焊,故障表现为:开机可调电源的电流会反复跳变3,4次,最后停留在0.5A左右。处理方法比较简单,用烙铁加焊一下ADP3205的四周引脚就可以了,因为这款机器的ADP3205设计是在适配器插头旁边,所以在经常插拔适配器的过程中,会引起ADP3205空焊。

2、  东芝M200

这款机器的通病为开机后自动掉电,有的时候是在显示LOGO后掉电,有的时候是在进入系统的时候掉电,掉电的时间不固定。这个通病的原因就是CPU的滤波电容性能不良,导致CPU的VCORE电压有杂波,此款机器对于CPU供电的要求比较高,所以在VCORE有杂波的时候,就会产生保护性的掉电。此款电容的型号为NEC/TOKIN 0E128,外观是黑色的。将这个电容更换为新品就可以解决,并且这个电容引起的掉电,在掉电的瞬间可以听到吱的一声。

更换电容前的杂波图:

更换电容后的正常波型

电容实物图:

3、  HP DV2000、DV2700、V3000

这几款机器都有显卡或北桥空焊的通病,只要是采用了NV的显卡,都会有此类通病,故障现象是电流可以跑到1.3A左右,但是LCD无显,背光有开启,基本上都是显卡或北桥空焊,最稳妥的解决方法是换用09版的芯片,但现在09版的芯片价格有些太高,所以多数还是用重新植球的方案解决,在重新植球焊接后,去掉散热器上面的硅胶,用1MM左右的铜片替换,铜片两面都要涂上导热胿脂,并且要将散热器的风扇改为常转。具体方法是将5V电压接到风扇的供电引脚上就可以了。

4、  IBM R50

此款机器的通病为没有1.8V的待机电压,同时南桥发烫,一般插上可调电源后,待机会有0.2-0.3A的大电流,一般这样的故障有两个原因,1是南桥本身损坏,2是南桥缺少一组工作电压,而第2种故障居多,故障原因就是MAX1845控制的Q2这个复合MOS管损坏,将Q2更换即可,1.8V就可以正常的产生了。

5、  IBM T40

这款机器的通病是ATI7500的显卡空焊,一般用力压ATI7500就可以有显了,解决的方法比较简单,加焊和重植就可以,但是要注意的是,由于这款主板设计的原因,7500显卡在南桥和北桥中间,因此在重新做桥的时候,务必要将南桥和北桥用隔热胶带和锡箔纸包好,不然会发生南北桥空焊或是爆锡珠的问题。而且PCB的背面也要用锡箔纸粘一下,用来反身多余的暗红外光,使南北桥受热的程度降低。

6、  IBM T和R系列

IBM的T系列和R系列使用SATA硬盘的机器,常会有检测不到SATA硬盘的故障发生,其原因就是SATA接口到南桥中间的耦合电容损坏,导致SATA的高速信号无法传输,一般这个电容坏是量不出来的,所以可以选择全部更换,电容可以在普通台式机主板的SATA接口处找到。

7、  IBM T30

此款机器有一个通病就是不开机,电流会跑到0.4A左右,CPU不工作,VCORE也不会产生,其原因就是VCC1R8M电压有问题,可能是电压偏低,也可以是电压有杂波,一般是由于L11这个电感后面的C597这颗滤波电容有问题而导致,将这颗电容更换就可以解决问题。

8、  ACER 4710

此款机器会有无待机电流,机器不能触发的通病,故障现象是3V和5V待机电压无法发出,这款机器用的是MAX8744的电源IC,量测8744的工作条件,一般VIN正常,但LDO5的线性电压无法输出,换8744没用作用,将8744的LDO5的负载断开,LDO5可以正常输出,这说明8744是正常的。多数情况下是由于EC短路导致LDO5电压不正常,更换WPC8763LDG就可以解决问题。

9、  ASUS AMD机器

ASUS使用AMD CPU的机器,会有掉电的通病,这个通病是由于ASUS主板的BIOS设计引发的,ASUS的BIOS,在自检过程中,如果那一项没有检测过去,机器就会自动掉电源,进入保护状态。一般常见的是CPU座空焊,或是内存检测不过,CPU座空焊的可能性是比较大的,所以遇到这种掉电的情况,可以先加焊一下CPU座。

10、              ASUS A3N A3L

这款机型的通病是不能触发,待机的3V和5V电压都有,待机电流也无问题,开关上也有电压,在按下开关时可以正常拉低,但就是不能触发。这个情况多数都是RTC电路不正常,量测RTCVBIAS电压偏低,找到RTCVBIAS电路上的贴片电容更换就可以了

网友:
大家顶一下,支持一下,看看我分享的对不对!

网友:
还有别的吗

网友:
这样很好嘛,大家分享,希望有经验的多多指教!

网友:
多谢大家的支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