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42JR的I3,南桥HM55,加ATI独显的BIOS

楼主(2012-05-27):
A42JR的I3,南桥HM55,加ATI独显的BIOS怎么那么难刷呀!刷了N个还是不对还是会掉电,开机CPU温度不对到底怎么搞呀??那位高手难不能指点两招呀! .....
cpu
掉电

网友:
来位高手救救我呀型号是A42J板号是K42JR 我现在好无助呀!

网友:
我也跟你一样啊,进水的机器,换了HM55的南桥开机一分钟左右掉电,应该是通病?不知道是不是BIOS的问题啊——有高手进来啊~!

网友:
我遇到过不是BIOS问题,南桥RTC和RST注意检查一下嘛,外设也有可能

网友:
上次也遇到过一次,1分钟左右就掉电,最后实在无果推荐客户换板了,楼主要是解决了这个问题麻烦告知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