精英945P-A VER;2.0A上电保护(已解决)

楼主(2012-05-27):
同行送修一块精英945P-A VER;2.0A   双PCI-E槽 送修故障,上电即短,12V短路,目测桥供电处一电容鼓包,不管三七21先换电容,换电容之前用万用表打电容旁给桥供电的两MOS管,打其中一组DS阻值偏低70几欧,以为短路,拆下两个MOS管,测阻值正常,证明桥供电处打值70多欧应该属于正常,12V短路发现是四相供电中有一路MOS管中的上管有软击穿,换掉这组MOS管,上电12V不短,此板CPU供电电路是采用ADP3181主电源芯片﹢ADP3110K小八脚芯片四个驱动管分别驱动四组MOS管,每组上管型号为K3918﹢K3919,然后上电测其他供电,内存供电2.5V明显不正常,桥供电1.5V正常,总线供电1.3V稍偏高,基本正常,无VCORE电压,按INTEL一般上电时序是要先修内存供电的,排查到内存供电是由RT9214驱动一组MOS管来产生的,9214容易坏,直接在料板上拆个换之,还是无果,接着排查RT9214的6脚FB也正常,无头绪,上迅维论坛一查,这个板的问题还真是多,好像是通病,有人说要先修VCORE,内存供电才会变成1.8V,不上U或者VCORE无输出或者不正常 内存供电都会是2.5V正常,并有前辈用ADP3186代换3181成功过,我找了下料板,只在一块P4的原装主板上找到一个ADP3168,不管先换上试,果真换上去 VCORE1.1V出来 了 ,这时量内存供电还是2.5V,结果上U测试 主板跑马2A上显卡 点亮,还真如前辈们所说的得先修VCORE正常才行,到此此板修复

网友:
还有这个主板诊断卡显示D1,不跑码了 ,实际是能点亮的 。
刚修了个这个板 ,内存供电2.5V,当工作正常后就变成1.8V了 ,结果是BIOS芯片座接触不良。
挺复杂的设计。。

网友:
开始核心供电是多高的,是没有吗

网友:
有时候规则也不是绝对的。掌握基础知识才是绝对的。

网友:
这个内存空载2.5V是正常的!  你这个还是没有VCORE的!

网友:
师傅们   在写文章时  把英文缩写  前面加上汉字可以吗   有的时候想不起来

网友:
这个学习了,以前还真不晓的

网友:
我想知道楼主说的软击穿是怎么测出来的

网友:
强烈要求图文并茂,,,,

网友:
引用 网友A:
开始核心供电 假负载上测试是没有

怪不得。。。把供电修好就能跑码了。。。。。。

网友:
I板,是先有VCORE才有内存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