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P5S533-TVM/S不过内存怎么修?

楼主(2012-05-27):
我有一块华硕P5S533-TVM/S跑C1不过内存怎么修?请教各位帮忙

网友(点评):
這板子有BIOS易損,造成C1的通病...你可以試試...

网友:
测各电压、时钟、和复位啊,都测完了报上来帮你分析,要不没法跟你说怎么修。

网友:
同意楼主内存

网友:
是呀,测供电时钟复位AD线,

网友:
你只说不过内存,我也只能说换一条内存试下,还不过测量内存的电压,时钟正不正常 ,正常看下到桥的线路有没问题,没问题就加焊北桥,还不行就报费吧。。。。。

网友:
呵呵,什么情况都没说清楚,怎么帮忙啊

网友:
测3V D3_DRAMPWROK  D3_VREFCA,D3_VREFDQ  VTT_DDR     N_DDR_VREF    SMBDATA_SMBCLK  这几个电压都正常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