输入输出芯片F71862FG的第29脚是不是由南桥发出的LRESET#复位信号?

楼主(2012-05-27):
      请问各个高手I/0芯片F71862FG的第29脚是不是由南桥NH82801GB发给I/O第29脚的复位信号?我测得不管是待机还是主板通电后,I/O的第29脚都是0V电压。该主板插上诊断卡复位灯常亮,时钟灯常灭。是不是有可能是这个信号造成没有复位的可能?谢谢!

网友:
时钟常灭是问题所在吧,先把这个问题解决了。

网友:
    您好!我求助的意思是,全板的电压都基本正常,上PCI打阻值卡测得上面的复位电压为0V,南桥是换新了的,F71862FG输入输出芯片的第29脚上的电压不管是主板在待机状态下还是在触发通电后,29脚的电压无变化,都是0V。查资料看I/O芯片的第29脚的LRESET#是由南桥发出的,不知道南桥发的这个信号是持续高电平还是高、低、高电平。I/O芯片的第74脚PCIRST1#零伏、75脚PCIRST2#零伏、76脚PCIRST3#零伏(这三个脚的电压不管是待机还是触发通电后都是为零伏)复位针脚上也有3。3V电压。电源的灰线8脚的PG信号是直接进入F71862FG芯片的第78脚AXTPG-IN的,为4。97V。望高手指点。谢谢!

网友A:
我查了下资料,29脚为接I/O里的施密特触发器,属输入端,输入电压为3.3V,最高不超过5V;74、75、76脚接I/O输出缓冲器,属输出端,平时的电压为3.3V.这四个脚在触发时均有高、低、高电压变化。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查了下资料,29脚为接I/O里的施密特触发器,属输入端,输入电压为3.3V,最高不超过5V;74、75、76脚接I/O输 ...

    朋友谢谢你费心如此查了该芯片的资料。我查得该输入输出芯片的方框图是,南桥是与输入输出芯片的第29脚相连的,而且箭头是指向输入输出芯片的第29脚下,看来是南桥发这个信号LRESET#给输入输出芯片的第29脚,(注:不管是待机还是开机第29都是低电平)我的想象,因第29脚没有接收到南桥的信号其余的74脚、75脚、76脚也没有变化的电平。或是输入输出芯片有问题,谢谢朋友!南桥我是换的新的,我再加焊一下,看如何。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