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P 康柏 515,接可调电源,电流先跳到0.12A,几秒后回到0.04A,这是种什么情况?

楼主(2012-05-27):
HP 康柏 515,接可调电源,电流先跳到0.12A,几秒后回到0.04A,这是种什么情况?是不是待机有短路?我是新手,讲得不好的请大家指正。

网友A:
能否触发? 在看看主板上各个电感对地是否正常

网友:
进水了吧

网友:
电压来回跳  有可能就会烧北桥 量量USB口数据 地址对地的阻值

网友:
如果USB口的数据和地址的阻值是正常的话 看看电源控制芯片有没有短路  看看进去的电压和输出的电压正不正常 如果不正常先看看保险有没有烧

网友:
引用 网友A:
能否触发? 在看看主板上各个电感对地是否正常

不能触发,电感对地也正常

网友:
不好说了,这个问题

网友:
那就根据图纸,看看3 5V还有EC南桥电压复位是否都正常,

网友:
你这问题问的太扯了吗。都说0.12A跳回0.04A了。。。。。。

你是不是没有装CPU啊,不装CPU是不跑电流的。如果装了CPU就是分组中那组短路了。用万用表一组组的试,放表笔在要试的电感上去触发,一个个试,看是那组没出来电压。就修那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