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存维修]
内存故障

楼主(2012-05-27):
测试卡跑16,停五六秒后过跑d5后能跑完码,显示器不亮,有时不跑16就跑完了主板正常启动显示器亮,然后重启有跑16了……求师傅们帮下

网友:
看看是不是集成显卡的,如果没有集成显卡就一定要插上独显

网友:
可以先烧个BIOS看一下,再不行就加焊一下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