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高手我今天接到一台联想Y450问题难解决

楼主(2012-05-27):
请各位高手帮忙  我接到联想y450笔记本 开机正常 只要关机 就会重启 关不了机器,内存 cpu  硬盘 等都换过了 系统也做了  请高手帮忙谢谢了

网友:
电路问题   建议你别搞了

网友:
刷个BIOS试一下

网友:
搞不好了吗???

网友:
我在想是不是桥的问题??、

网友:
可以考虑南桥  还有 就是主板有没有断线  一定要仔细看看

网友:
en 头大了

网友:
BIOS先刷一下,然后查南桥

网友:
先BIOS后干硬件。。要不然搞大了。。

网友:
有图纸的话照着图纸看看,测量下在关机后时候SUSB和SUSC还处于高电平,一般南桥概率大点,建议先仔细测量

网友:
这个搞好了吗

网友:
我这边没有此BIOS资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