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主板是上怎么区分三极管、场效应管、三端稳压器

楼主(2012-05-27):
从外形上能直接区分吗

网友:
外形是一样的 ,你用测量笔看G级S级D级,多测测就会知道了

网友:
外形分不靠谱,因为不同类型的原件可以用相同的封装(即外形)
体积大的可以从型号分。
比如主板常用的三端稳压器有78系列(如78L05)、1117系列

主板上大功率场管多数是xxNxx,前2个xx代表电流等级,后两个xx代表耐压等级
还有种logo是一段弧线、弧线里是字母A。有这个logo的基本都是场管。
有种K开头后面是4个数字的,这是日系场管。

体积小的就不容易从型号分了。

网友:
反正板子上太多数管子是起开关作用,不必要分清楚都可以

网友:
4楼说的很对

网友:
主板上一般不是有这些芯片的符号的吗?这也可以吧.

网友:
老老实实一步一步来了解主板几大电路结构,结合供电元件,每天跑一款旧主板电路路,一个月后跑出30片不同主板,多看电路布局,位置,那么应该可以区别了。

网友:
跑电路是不是要结合电路图

网友:
谢谢了,看来这些型号还要记住

网友:
这个好复杂的说,我区分三极管和场效应管都很困难,现在又来个三端稳压器

网友(2015-11-13):
用万用表一测就明白

网友:
跑电路吧,我也是初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