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963L开机后用几分钟后白屏

楼主(2012-05-27):
一台ENVISION  H963L开机后用几分钟后白屏换屏线和补焊驱动板故障没变化是那问题

网友:
屏上面也会有这故障的

网友:
应该是驱动板问题

网友:
像这种不定时你就应该用排除发了!可以换个通用的驱动板,或者是当白屏的时候在测量工作条件

网友:
建议楼主用点屏套件点屏实验区分故障是在屏本身还是驱动板

网友:
ENVISIQN H963L
屏用的是M190A1-P02上面有只块子是CM2709这种屏易坏但不敢换,白屏关机再开机能正常一下弄不好啥向用户交待啊

补充内容 (2012-5-28 15:21):
谢谢各位,将屏上的MAXIM17073E块子换后一切正常,开机老化了3个多小时没在出现白屏了

网友:
没把握弄,还是不弄的好。有些客户我们是伤不起

网友:
换通用版自己用用看,,不就知道是哪的问题了吗,,应该屏问题大一些

网友:
查输入接口电阻电感,刷程序,换图像处理芯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