刷刷今天倒霉的事情,蛋疼的液晶

楼主(2012-05-27):
今天接到一台液晶,有时候能亮有时候不会亮,要是亮了就可以玩个好几个小时,不亮就死命按开关才行的那种,
好吧,开始讲讲。
到手以后,测完直接拆了,这必须是高压板问题,测测先
突然发现主供电芯片边上有个2级管短路,我心想奇怪,短路怎么会有时候亮,懒的搞了 ,直接拆了换一个 ,不料,直接不通电了,,换回头,也不通电,看看放反了 ??也没有 ,这神奇的事情,,,,,,,,要是能不去测,直接加高压条试下先就不会这样了,,,哎。。。

网友:
呵呵。。谁都想着要利益最大化。。

网友:
二级管的类型是否一致?

网友:
不偷懒可以走好多的弯路,所以必须不可以偷工减料

网友:
这种事很正常,楼主不要气馁,最主要的是能找出原因,学到技术累积经验,大不了换块板也就几十块钱

网友:
这种问题还高啊

网友:
在实践中成长呀

网友:
楼主得好好学一下了!像我一样啊!

网友A:
楼主好好学学吧,第一,你的应该不是高压问题,因为高压正常不会让你死命摁开关的。第二,那个二极管本来就是好的,因为它并连了一个组织非常小的电阻,所以让你认为短路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楼主好好学学吧,第一,你的应该不是高压问题,因为高压正常不会让你死命摁开关的。第二,那个二极管本来就 ...

是滴,哎,但是这个2级管两边测都是,2级管不是反向才有阻止吗?无奈了,现在还在研究,就是一时手贱。。。早知道直接上高压条还更方便

你量的2侧都通,其实是走的是电阻了,并没有走二极管

网友:
引用 网友B:
是滴,哎,但是这个2级管两边测都是,2级管不是反向才有阻止吗?无奈了,现在还在研究,就是一时手贱。。 ...

哦,那我好好去研究下

网友C:
怎么跑到笔记本区域来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怎么跑到笔记本区域来了

发错了就将错就错了

网友:
你的应该是按键问题   不是高压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