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P CQ45 ,CQ40开机外接显,内接不显通病

楼主(2012-05-27):
HP CQ45 ,CQ40开机外接显,内接不显通病,此机屏线爱坏,设计不好,换换线就好了

网友:
显卡容易坏,屏线我们很少遇到了。

网友:
屏的话我就遇到的很少了!楼主有什么可以证明屏线就是通病呢!

网友:
你注意看屏轴那里你主会发现。屏闭合容易把屏线磨断,接用过两三年的机,遇到白屏还有,黑屏外接正常的机器,先检查屏线,我在HP专买点上班。屏线的问题遇到十几台了。

网友:
补充一下。与别的机器的区别。屏线接口与主板连接那一端线太短了,纯属个人看法,不知道各们有没有发现这个问题

网友:
这个鸟机器   AMD的北桥  故障最多

网友:
这个问题遇到的少,一般都是坏北桥的

网友:
恩,我 说的是我说的那种现象。与其它现象无关。各位不要误解

网友:
HP的破笔记本显卡  屏线  都爱坏  散热还垃圾

网友:
HP笔记本显卡加焊有百分之70能好 重新植球我tmd没好过一次  这是为什么啊

网友:
显卡坏的多  还有BIOS 坏的也不少啊

网友:
不是  植球后焊上去不亮   。。。。特别无语

网友:
这机器确实北桥坏的多  都修过N多的北桥故障了

网友:
这样啊 学习了

网友:
通病吧   联想Y460也是  主要是显卡

网友:
LZ说的是内接不显,外接能显示。那不是屏就是线的问题词了,别的可能性没有看到过

网友(2012-09-02):
的确算是通病吧,我遇见的两台Q40(因特的U),外显正常内不显都是屏线断了!

网友:
如果把屏线恍恍是否显示正常

网友(2012-10-17):
兄弟你说的太对了。。今天遇一个HP CQ40外接亮机本屏不亮。。搞显卡还是老样子看到你的帖子拆开屏线一看果不其然屏线断了两根太感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