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Q326 AMD平台 ATI216-0749001独显 DDR3内存 内不显 外大花 艰难维修 附花钱买的图纸

楼主(2012-05-27):
  惠普CQ326二修内接不显  笔记本维修
同行拿来的机器,HP CQ326 二修的机器。症状内接不显,外接大花。没考虑就叫小工做显卡,做完显卡之后还是一样症状,没办法我自己亲自上手,结果还是一样的症状。ATI的显卡啊,考虑到质量的问题。从南京订了一个全新无铅的来。第二天收到,托平换成有铅的,上BGA做上去,心里觉得十有八九应该好了,结果通电症状还是一样,晕了,头大了,放弃了?

      考虑到显存也有可能出现这样的问题,没办法啊,反正设备先进,不用白不用,2颗2颗的把显存换完,结果症状还是一样,这下是彻底绝望了,上基地找图纸仔细研究吧,结果基地没有这个图纸,上淘宝花了5块钱买了图纸。

      然后仔细的查,所有都正常,但是当我查到第二颗现存供电的时候发现0.75v终结电压为0.78V正常。但是现存的主供电为1.42v 大家知道正常DDR3的应该为1.5--1.57之间。明显不正常。终于有点希望了,断电测1.5V那个小电容的阻值,62,在测其他几个为87。看样真是有问题啊。先换电容吧,此电容应该是最小的那种吧,搞半天才换好了,再测阻值为85。心中暗喜啊,那个高兴劲啊。上电不接屏试下,电流跳变好像有点不一样,测下电压1.52V。哈哈哈哈。断电接屏,亮机。裸板接硬盘进系统烤鸡5分钟抽根烟没问题,让小工A装机,小工B去买4瓶可口可乐,毕竟夏天啊,清凉一下。到此维修结束。心情轻松很多,此机器应该是哪个小电容轻微漏电造成的。接着搞下一台。MCP67问题的。

      附上这个非常稀缺的图纸
      卖家还强调给我主动让3块钱不让公开,但是我想有好东西就要分享出来的。版主不给我加分的话,真对不起我喽毕竟我在基地上也找到好多大家分享出来的图纸。希望对需要的朋友有帮助。

HP compaq 326 AMD平台 ATI216-0749001独显图纸

同意楼主: 4.7 反对楼主: 5.0
花屏就是不是坚条花一条显示一条花屏。

网友:
不错,有惊喜也有所得

网友A:
图纸呢 ????????怎么没见?

网友B:
对啊。。图纸呢。。怎么下不了啊。。。

网友:
引用 网友A:
图纸呢 ????????怎么没见?

已附上。刚才基地附件传不上啊,最近很不稳定

网友:
引用 网友B:
对啊。。图纸呢。。怎么下不了啊。。。

已经好了。可以下载了。

网友:
有耐心,值得赞扬

网友(2012-07-07):
楼主真无私啊

网友:
对楼主乐于奉献的精神还是非常认可的。但楼主的维修方式我认为还是不可取的,因为在电路中根本就没有那样的可能性出现。
我看了下,这么多人难道就没有一个表示出怀疑,还有这么多人加分。难道你们认为同为一组供电的滤波电容其中一个短路,而测其阻值各电压,没短路的电容阻值和电压都正常,而只有短路的那个没有电压且对地???
楼主,那个显存供电滤波电容不都是并在一起的吗,你这样好像说不通吧。同为显存供电,一个电容露电应该导致整个显存供电电压下降,阻值偏低。而不是这个电容上60几那个电容上80几。

网友:
大花,显存供电出问题的多,这种情况一般人为故障多,显存供电滤波电容坏掉的,还没碰到过

网友(2012-05-27):
做维修的只有用心点,是可以少走不少的弯路的

网友:
我们修这种问题的,一般都是换显卡,再换显存。楼主细心,赞一个。

网友:
同意楼主观点

网友:
楼主能检查的这么仔细很不错,不过1.5V的应该是可以提供大电流的,为什么一个小电容微短会拉低电压呢,我没下图纸,是不是那个电容前面有限流电阻?

真是有耐心,顶一个

网友:
我感觉也是,

网友:
能检查的这么仔细很不错

网友:
真是羡慕楼主啊

网友C:
厉害,显存怎么换啊。

网友:
引用 网友C:
厉害,显存怎么换啊。

还不是和换显卡一关

网友:
谢谢您了   希望版主多给你加分

网友:
图纸太给力了  呵呵呵

网友:
是的确实很给力

网友:
基地就是能人多  希望楼主再有这样的经典案例别忘了再次分享   谢谢!

网友:
一个小电容造成的花屏,还没遇见过,一般都是换完显卡,不行就换板,学习了赞一个

网友:
我手上正在修三星R540换了2个显卡,8个显存还是花屏,
主要是没图纸不好查供电和信号!明天去量量供电试试!!

网友:
肯定有限流的啦。那个电容是电压进显存的最后一个连接点。

网友:
维修的精髓在于细心,现在终于理解 了!

网友:
如果附加图片就更完美了,在此感谢楼主上图

网友:
楼主设备齐全不怕走弯路啊
   最终成功  可乐喝着是不是格外的爽

网友:
膜拜 顺便来搞图纸

网友:
LZ技术不错,也听仔细的,那么微小的差别都被你发现啦,顶一个!!!!!!!!!

网友:
好东西是要共享 这种问题应该说还是比较难找到故障点

网友:
.....膜拜丫,,,, 楼主  真的强大。。。。    还有无私奉献的精神,。。

网友:
很给力啊,又学到了点经验

网友:
这个应该是上家 做的手脚!!!!

网友(点评):
细想一下也有可能,那个电容有史以来一地次遇见出问题的。

网友:
经验学习了,图纸收藏了。之前像这种问题我可能就放弃了,以后看来要细心点了。。

网友:
楼主细心啊,这也能找到

网友:
楼主,好样的。这样愿与大家分享,谢谢你!

网友:
就喜欢这种具有奉献精神的 如果大家都如此 天下无敌

网友:
又学到一点知识

网友:
记忆清凉 可能是你修的机器太少了吧 。

网友:
你自己悟吧

网友:
就算有为那个电容单独设计个限流电阻也不会出现楼主上面所说的情况,

网友:
我在最上面看到有人说滤波电容一个问题怎么会导致整个问题 ,确实我也在考虑这个问题 ,

网友:
据我所知,显存是就存在两种电压,一种REF参考电压(也就是楼主所说和终极电压)还有一组是显存主供电。一台机上所有的显存主供电都是来自同一种供电,一般都是直接通至各个显存,很少有会在每个显存供电之前加上一个电感或0欧电阻来起个保护作用,然后经由各个显存周围的贴片电容滤波后给显存供电。就算是有一个电容短路就会引起整个显存供电短路,也不会出现像楼主所说的那种情况。还有一种情况就是接有电感或0欧电阻的。假设其中一个显存中的哪个电容短路了,电感受不住短路后的强大电流,开路了。也不应该是在测量其中哪一个短路,而是在此显存边的滤波电容上都应测量的是相同的阻。再说楼主也没提到那个电感或电阻有开路或是阻值变大的情况。楼主是非常精确一步到位的判断出一个电容漏电,且换掉就好了。

网友:
谢谢楼主无私奉献  很好的图子

网友(2012-06-28):
   怀疑,几个电容并一起,为什么只有一个阻值小?

网友:
不知楼主有没有记到是哪个标号的电容换掉了。我想对着图纸去找一下。
有不少的人想知道是哪颗电容呀。

网友:
学习了,谢谢楼住,可是图纸下不了啊

网友:
好人啊谢谢了

网友:
图纸收藏了,楼主好人呀!

网友:
图纸是什么代工的啊

网友:
楼主很耐心啊  我一个D620的机器现在还是花屏  显存换货显卡换过 还是花屏   很是受伤  不知道该怎么查   刚接触图纸 不怎么会看  希望给个建议

网友:
  给力啊  LZ

网友:
楼主真是好人,想不到一个小电容也能引起花屏,算是学习了

网友:
不说楼主怎维修的,楼主图纸的分享很好, 就是电容是并联的,一个会阻值小吗?想不通

网友:
楼主NB啊   一般换了显卡 换个显存  还不好就换板子了 学习 了

网友:
        这种问题狠少见

网友:
我修机器没楼猪这么有耐性

网友:
这种奉献的精神值得一赞.

网友:
楼主修的很好啊,学习了

网友:
我是来下载图纸的 = =。

网友:
又学到一点点宝贵的知识,电容漏电原来可以这样子测试

网友(2012-07-28):
我上次也修到一台一样情况的   凭经验换了显卡还是一样的   后来注意到此机器试雷打的  显存靠近那里 旁边的电路板有击穿现象  后只能放弃

网友:
有钱人 啊    牛气 。。。。

网友:
这个问题一般不会考虑到啊。

网友:
楼主,太实在了。学习了,我顶你!!!!111

网友(2014-06-18):
显存供电不都是统一的么??难道这个有隔开??

网友:
那并起来的电容是一个一个拆下来测还是在路测?真不容易。

网友:
楼主什么先进设备,换显存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