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奇故障,路过的看官都来看看

楼主(2012-05-27):
小弟日前遇到一件神奇的事情,现在想拿出来和大家一起讨论一下:

事情是这样,大约三个月前接手一台 CQ515的机器  AMD QL64 1GB*2 250G 集显。 据顾客当时说拍了一下,然后就不能用了。我让他将当时的情景大致重现了一下,再看机器的故障为档LOGO。  我于是拆下硬盘试了一下,立马好了,于是直接了当换了一块硬盘走了。

大约一个月后,他又回来了,虽然故障和上次不一样,但奇怪的是依然是硬盘问题,无法装系统进去。他说一切正常死机了之后就成这样了,也许是偶然吧,心里想着又换了一块硬盘。他又走了

大约又过二十天左右,他又回来了,而且一脸的不高兴,我心里凉了半截,用MHDD一测依然硬盘。这下子可真是蒙了。拆下主板量硬盘供电很正常。  不知道该怎么办了?

这事纠结了我很久始终不知道是怎么回事?如果真有哪位兄弟有办法,请指教了。

网友:
换个上家拿硬盘,要么客户整你呢,暴脾气,天天拍

网友:
估计就是拍坏的!

网友:
客户心想反正有保,拍坏有得换!

网友:
呵呵。搞死自己吧。。这事还能怎么说。。就说搞不好拉。。

网友:
这个问题你就麻烦了,看看是什么样的客户了!

网友:
要不让客户把机子放你那烤机一个月,看还出现这问题吗?

网友:
供电 你用万用表测一点问题没有 但是 接口 看下是不是已经变形了

网友:
那就不好办啊,这种事都能被你遇上,郁闷啊

网友:
这个还真不知道怎么 说,有课能是客人脾气不好乱拍,也有可能你拿的硬盘质量不过关,不过我也遇到过一个神舟机器,硬盘用2天左右就坏了,半个月换了5个硬盘,也没找出原因,幸亏是在保的机器,最后换主板好了。

网友:
这个还真是主板的问题,换硬盘没用的,用不了多久,一测又有很多坏区,同意楼主主板不良

网友:
比我还衰啊     这么蛋疼的事你都能碰到啊    看来我还是满幸运的咯